[ZLG-ARM] 求助:有关I/O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define KEY1_SET      1<<20    //P1.20
#define IO1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10))
IO1PIN & KEY1_SET
IO1PIN是一个32位的,KEY1_SET只知道前20位的值,IO1PIN & KEY1_SET操作后,它们的值的21到32是不是不确定阿?为什么?

网友A:
KEY1_SET的32位都是确定的

我的理解是KEY1_SET的32位都是确定的,1的二进制表示是第0位为1,第二位到第三十一位全是0,1<<20是在此基础上左移二十位,前面都是0,后面也补0,结果只有第二十位为1

网友B:
您好!
   找个变量,把1 << 20 的值赋给变量,再查看变量的值。当然,变量要为32位。

网友C:
我用1<<31时,编译器老是报超出范围警告

网友D:
强制转换为无符号的才移动,(1UL)<<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