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sp中断导致复位

楼主(2008-08-08):
目前将ssp设置成spi从机模式,但是偶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前面的ssp中断接受数据没有任何问题,突然在下一个中断来临的时候程序会突然复位或者导致进入数据访问异常中。这种现象的频率大概为1%,是在找不出原因。望哪位高手能够提示一下该从哪个方面入手解决,谢谢了!

楼主:

另外由于ssp被配置成spi从机模式,其时钟预分频寄存器SSPCPSR应该是不起作用,从机的时钟受主机的控制。但是如果我将SSPCPSR=0x02或其他不为零的数据后,上面的现象出现的频率大概为90%,如果将SSPCPSR=0x00则频率为1%。本人用的是lpc2136.

网友A:
楼上

您好!
  感觉这有些奇怪。您方便将那个能90%触发问题的程序发到我的Email里来吗?我们测试1下。lpc2300@zlg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