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ZLG7290按键时的中断与I2C通信中的中断嵌套

楼主(2008-08-10):
比如在EASYARM2200中,ZLG7290的INT引脚连接到了LPC2220的p0.30_EINT3引脚上。

在有按键按下时,ZLG7290的INT引脚电平会由高变低,然后出发P0.30,引起外部中断(当然,这是在使能外部中断3的前提下)。

而在读取按键值时,I2C通信中也会有中断。

那这样的话,如果 在P0.30的外部中断三处理程序里,读取按键值的话,就会有中断嵌套发生。

而LPC系列不主张进行中断嵌套。因此,在实时工作环境中,必须使用外部中断3才能知道键盘有按键按下时,岂不是只能在外部中断3的中断处理程序中设置标志位,然后推出外部中断3中断处理程序,在主程序中查询此标志位,并进行I2C通信。这样就不会出现中断嵌套。 但这样用的话,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很是不爽!!!

网友A:
按键的实时性本来就不是很高。

网友B:
你可以将中断3设置为FIQ

网友B:
不好意思,是将IIC设置为FIQ

楼主:
但即使这样,仍然存在中断嵌套啊

网友C:
我就是用中断嵌套来做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请教banyai

能详细的说下吗?
或者能提供下嵌套的代码?
多谢啦!

网友C:
你可以参考: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