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读写片外RAM为什么没有产生信号?

楼主(2008-08-11):
PINSEL2_Val     EQU     0x0F010914  //16位数据,

#define RAMADDR  0x80000000     ///CS0产生低电平.

这是一个测试程序,
void ExternRam(void)
{
    volatile unint *buf;
    unint data[512];
    unint i;
    for (i=0x00;i<512;i++)
    {
        buf=(volatile unint *) (RAMADDR | i);
        *buf=i;
    }
    for (i=0x00;i<512;i++)
    {
        buf=(volatile unint *) (RAMADDR | i);
        data=*buf;
    }
}

结果CS0,WR,OE没有任何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现在可以了,可是怎么也没有写信号.

片选信号,与读信号,都有,就是没有写,
PINSEL2中都已经设置P3.27为1了.

网友A:
您好!
  请问是我们的芯片客户吗?如果是,请发EMAIL给我,如果方便,请在Email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直接把可能的原因Email给您。 lpc2300@zlgmcu.com。

网友B:
我的也是没有写信号

楼主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C:
楼主,你这样应该已经产生了data abort中断了

楼主:
要在ASM中写上EXTERNAL_MOD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