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郁闷的LPC2138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19):
我通过USB转串口线从PC下载数据到我的板子上,数据量大概300-400K,每60字节一包进行下传.波特率小于115200的时候通讯没问题,波特率设置为115200时变得很不稳定,有时能完整下传完,有时传一定数据包就出错.采用的晶振是11.0592MHz.很是郁闷,请问谁遇到这个问题了没?

网友A:
PL-2303HX芯片的USB转串口是没问题的,我一直用

  115200bps不稳定,PLL是否够??
  速度快了,和电路、电缆也有关系

网友B:
我用CH341,一直都用 230400波特率 ISP 烧程序!!

对了,晶体是 14.7456M

楼主:
没觉得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部分初始化如下: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cclk           (Fosc * 4)
#define Fcco            (Fcclk * 4)
#define Fpclk           (Fcclk / 4)

 PLLCON = 1;
#if (Fpclk / (Fcclk / 4)) == 1
    VPBDIV = 0;
#endif
#if (Fpclk / (Fcclk / 4)) == 2
    VPBDIV = 2;
#endif
#if (Fpclk / (Fcclk / 4)) == 4
    VPBDIV = 1;
#endif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uint8 InitUart1(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0x00050000;                        /* 选择管脚为UART1 */

    U1LCR = 0x80;                               /* 允许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
    Fdiv = (Fpclk / 16) / bps;                  /* 设置波特率 */
    U1DLM = Fdiv / 256;
    U1DLL = Fdiv % 256;
    U1LCR = 0x03;                               /* 禁止访问分频因子寄存器 */
    //U1LCR = 0x1b;                               /* 且设置为8,1,n */

    U1IER = 0x05;                               /* 允许接收中断 */
    //U1IER = 0x00;
    U1FCR = 0x87;                               /* 初始化FIFO=8 */

    VICIntSelect = 0;
    VICVectAddr0 = (uint32)Uart1_Handler;
    VICVectCntl0 = 0x27;
    VICIntEnable |= 1 << 7;

    return TRUE;
}
我用的转换芯片是cp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