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新手,问一个关于AXD编译ASM与C的区别问题/

楼主(2008-08-21):
请问用AXD编译ASM的时候,能顺利的从"Startup.s"文件跳至"main.s",但编译C的时候为什么会"Startup.s"文件一直跑,不能跳至用户的main.c.?新手.谢谢.

网友A:
hh

AXD是调试,不是编译

网友B:
vidor

你好!
  请注意在main函数入口处设置断点。此外,要确保你的程序是正常在调试的。

楼主:
回复:五楼zLgArM

请问是在startup.s里面的 B  __main位置加断点吗?加上断点后用什么方式调试?能说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B:
re

   很可能是硬件问题,问题在Email里继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