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新手问题】ISP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08-08-21):
  新作了一个arm板,下载程序时失败,flash magic 下载程序时提示:failed to autobaud.测试了一下:电源都好着,p0.14管教和复位信号都在下载时有跳变(从高到低,再变高电平),flash magic 设置也都正确。我极其怀疑板子焊接问题,但检查也不知道那错了。
  大家帮帮忙,想想这是怎么了,我都想头大了。

网友A:
hh

看看你的flash magic是怎么设置的
用的那个cpu

楼主:

  flash magic设置正确,com1.115200.lpc2138,None(ISP).14.7456
  极其怀疑板子焊接问题,但检查也不知道那错了。

网友A:
hh

为什么不用jtag下载

网友B:
下载时复位信号有跳变?!

那怎么可能下载进去? cpu在复位阿!
P0.14也不应该跳变啊,ISP时应该保持低电平!!

网友C:
P0.14应该是低电平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