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一个关于外部Flash的问题

楼主(2008-08-21):
在使用外部存储器接口连接16位总线接口的FLash时,需要对CS,OE,WE进行怎样的操作呢? 还有用于做地址总线及数据总线的端口要做怎样的处理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呗

网友A:
。。。

 看你CPU是什么类型得,不过一般都是讲flash作为一个设备进行操作,CS,OE,WE,flash一起做为一个地址,操作这个地址就相当操作flash这个设备。

网友B:
您好!
  如果有外部存储器接口,那么不需要特别对哪个引脚进行操作。理解好外部存储器接口的寄存器作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