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液晶前的电阻问题

楼主(2008-08-26):
周工:
    您好!
    请问2200的ARM开发板液晶前的470欧电阻用处是什么?还有就是那样接法能驱动多长的2200板到液晶之间的连线?最近换了长线接液晶,发觉有时候驱动不了.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470欧电阻是限流还是保护2200?
    我想在电阻后加244或则245不知道可以不?
    看此贴有好的方法的前辈们也请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敬上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把线加长了后,液晶能驱动起来,然感觉有时候干扰和电磁兼容问题上又出现问题,在硬件和软件上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A:
随便说下

好像液晶是5V,ARM是3.3v,所以串了个电阻。

你中间加个BUFFER估计就行了。

网友B:
re

(1)这个电阻主要起阻抗和电平匹配的作用,一般根据推荐值选取,不可以太大。
(2)这个电阻也起到了保护LPC2200系列ARM芯片的作用。SmartARM2200所用的液晶模块采用的是5V电源,而LPC2200系列ARM的I/O口电压为3.3V,在总线上串接电阻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以包含LPC2200系列ARM芯片的I/O口。
(2)连线的长度跟驱动电流、数据线之间的干扰及外界电磁场的干扰都有关系。可以考虑加粗引线,选用屏蔽线或者双绞线,提高驱动能力等。
(3)可以用244和245来加大驱动能力。

如果方便,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发至lpc2300@zlgmcu.com。

楼主:
谢谢

谢谢周工,清楚这问题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