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仅差一步之遥(求助,急!!)

楼主(2008-08-26):
我使用的LPC2148,使用ADS1.2. 在系统中使用了IAP,

已把IAP入口地址定义了#define IAP_ENTRY_ADR    0x7ffffff1

在Project Setting-Arm Assembler的ATPCS中设置(勾选)了Arm/Thumb interworking 编译运行程序后(关中断下运行),每到调用iap_entry时,
即发现CPSR中的T位并没有置位,程序没有运行在Thumb模式,随即引起取指中止。但如单步跟踪至iap_entry,手动把T位置位,IAP运行结果正确。问程序运行至iap_entry时,为什么没有自动转到Thumb模式?应如何解决.

网友A:
cunxing

您好!
  请在ARM C编译器里选择而不要在ARM 汇编器里选择交叉编译。此外,如果问题解决了,方便的话,请将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至lpc2300@zlgmcu.com。以后有问题,也建议Email联系。

楼主:
问题解决

搞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