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帮忙看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否?

楼主(2008-08-27):
图片中采用LPC2214的P0.28来驱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开合,请问LPC2214引脚的驱动能力是否够?

网友A:
回复:帮忙看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否?

××××(LPC2214引脚最大输入/输出电流均为100mA,所以驱动能力是完全够的。)××××

另外,如果您在测试中发现不能驱动继电器,建议您尝试一下减小R67的阻值。

网友B:
~~~~~~~~~~~`

1、I/O和基级之间放一个限流电阻
2、继电器放到R67的位置
3、E直接接DC5V

试试看吧

网友C:
R67

我在使用时,R67可以不用.

网友D:
不是好电路

网友E:
原理上或者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请看以下

   原理上或者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设计稳定可靠的电路需要周全考虑.特别是在切换如继电器,电感性元器件等时容易产生尖峰噪声,这些噪声如不加防护容易造成元器件寿命减短甚至于损坏现象.这些干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找到干扰的来源.

网友F:
P0.28==3.3V的时候会如何?

PNP是否可以彻底截止?

网友A:
晕、、、、

晕,看PDF的时候看错了。
LPC2214引脚最大输入/输出电流只有4mA。

不过,还是够驱动一个三级管的。

7楼的疑问提得很好,支持7楼的看法。

网友G:
基级加5v上拉,关闭继电器,io改为输入

楼主:
楼上的建议都很不错,我会考虑的。谢谢

网友H:
NPN更好吧.

基极也应该加电阻啊.

网友I:
npn

需要用npn管,否则没法关断,三极管上始终有压降,>5-3.3=1.7V,另外驱动三极管上要加电阻

网友J(2008-11-23):
倪"工"说话

基极加电阻,要不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J:
补充

我也是新人,呵呵,
相互支持,相互学习.
<LPC2119的CAN开发>是我发的谢谢支持

网友K:
re 二楼

你是周立功的人吗?

回复:帮忙看一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否?

××××(LPC2214引脚最大输入/输出电流均为100mA,所以驱动能力是完全够的。)××××

----------
怎么会出现那么弱智的错误,你知道100mA的驱动能力可以干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