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有没有一款开发板,通过更换cpu pack板支持所有LPC

楼主(2008-08-27):
开发调试的。
可以不包括外接FLASH的型号。

网友A:
re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B:
一款开发板只支持同一系列的PACK!

比如2100的开发板支持所有21的PACK.
2200的开发板支持所有22的PACK.
2300的开发板支持所有23的PACK.
2400的开发板支持所有23的pack
因为只有同一系列的管脚才是兼容的。

网友C:
LS有理

  LS有理。这就象问,有没有一款超级开发板,通过更换cpu pack板支持所有MCU---没有必要,也不经济;当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