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的TDI和TCK作为I/O用时是不是只能用作输入?

楼主(2008-08-29):
有谁这么做过么?

网友A:
re

您好!
   TDI和TCK都可以用作输出。首先,LPC2138的用户手册里写着:
P1.28/TDI 60[6] I/O P1.28 — General purpose digital input/output pin
                I TDI — Test Data in for JTAG interface.
P1.29/TCK 56[6] I/O P1.29 — General purpose digital input/output pin
                I TCK — Test Clock for JTAG interface.
   其次,也可以做个简单实验,将P1.28/P1.29作为LED输出,证明lpc2138的TDI和TCK作为I/O用时可用作输出。注意:因为使用了JTAG复用口,所以不能用JTAG下载程序,您需要用ISP下载。

程序清单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1   1<<28
#define  LED2   1<<29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int main (void)
{
    PINSEL2 = PINSEL2 & 0xFFFFFFF3;   //配置P1.28、P1.29为GPIO

    IO1DIR |= LED1|LED2;
    IO1SET |= LED1|LED2;

    while(1){
        IO1SET |= LED1|LED2;
    DelayNS(50);
    IO1CLR |= LED1|LED2;
    DelayNS(50);
    }

    return 0;
}

楼主:
zLgArM---你实际试过么?

我试过了TDI和TCK好象是不能作为输出的,TDO是可以.程序设置肯定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