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向周工和高手求助:2214PACK板 片内下载

楼主(2008-08-29):
我在Easyarm2200上换了2214PACK,片外RAM、片外FLASH中用H-JTAG均能单步与全速,但用2214片内FLASH就是不能下载,症状是:
1.下载片内FLASH时没有进度条出现,
2.“下载”后,AXD单步时不能step in
3. 所以,目标也不能象在片外下载时那样正确运行。可以说根本没运行

恳请周工和高手指教,如何在EASYARM2200的片内FLASH里调试?

楼主:
谢谢qawsdedr!

已得到周立功单片机论坛中网友qawsdedr的帮助,且是正解!谢谢,向qawsdedr学习致敬!

网友A:
re

很有可能是您的H-JTAG仍配置于读取外部存储器的状态,而您却要读取内部Flash,这就造成了冲突。
读取内部Flash时,无须在H-Flasher软件中加载hfc文件,直接点击H-Flasher菜单档中的“New”,取消旧有的hfc配置信息,然后在“Flash Selection”中选择LPC221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