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接上JTAG-H,能增加LPC2129引脚的驱动能力有关吗?

楼主(2008-09-01):
本人在调试的电路为:用LPC2219的P1.17、P0.28和P0.20去分别直接驱动一个NPN三极管S8550,碰到以下几个问题,还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1)在脱机运行的情况下,P0.28和P0.20可以驱动三极管;而P1.17驱动不了,并且我用万用表量的P1.17电压大概在0.5V左右,我检查P1.17的已经设置为输出I/O。
(2)当我用JTAG来在线调试的时候三个脚都能正常驱动三极管的开断,P1.17的电压变化正常为3.3V或者0V
(3)当我只是将JTAG接上,并不用JTAG来调试,上电后发现三个引脚的驱动也是正常的。
请问是否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电路板供电不足?

楼主:
附JTAG图

附JTAG接线图

网友A:
RE:jixieyang

您好,有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在调试进遇到过用JTAG与不用JTAG时存在差异的情况,但最后发现是因为初始化错误的原因。
建议检查一下你的IO口初始化过程,Port1的PINSEL是否已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