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 LM3S8962开发板附带电源线带来的用电安全问题

楼主(2008-09-05):
拿到LM3S8962开发板附是看说明 :附带的USB电源线为外正极,内负极。有点犯嘀咕和正常的不一样。直到今天才领教了它的厉害。上午在写文档,总觉得飘来糊味,这种味道太熟悉了,有线烧焦了。马上查找是哪的问题。桌上有几个仿真器,LM3S8962开发板没上电。没发现什么问题,再四处摸摸也没有发现问题。再仔细检查每根线,发现LM3S8962开发板附带的USB电源线发烫。短路了。发现产生的原因如下:我开发USB设备多些,再就是为了好插U盘,电脑连了两根USB延长线,其中一个再连了LM3S8962开发板附带的USB电源线(习惯性插着,但没有连到LM3S8962开发板,LM3S8962开发板没电源开关,所以不用的时候就拔下来。)另一个连了仿真器的迷你USB转接线(迷你USB转接线为标准的金属外壳为屏避地线)。这样就出问题了。在移动键盘或者鼠标的时候,把迷你USB转接线外壳金属头和LM3S8962开发板附带的USB电源线金属插头接触到一起了。安全问题就出现了:USB的电源和地短路了,发热,烧起来了。
  提醒大家主要安全。因为大部分硬件工程师桌上好乱,容易出这个问题。
  其他的思考:我们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引出的端口都为母口就是这个道理,以前没有深刻体会。

网友A:
RE:cyzxx

    您好,对此深表歉意!
    其实也考虑过要改为外负内正,但阻力太大,一旦第一个产品使用了外正内负,后面的产品就只能外正内负了,如果改过来,可能带来的将是不断的烧板(以为一个公司的电源兼容嘛),大家谅解!
    希望大家能响应国家号召,安全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