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你们对伪中断在你们开发板上是否有相应的处理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RE:ccwwbb76

您好!
所谓伪中断就是在中断禁止的情况下响应的中断。
对于伪中断在我公司提供的模板中采取的方法是尽量的避免产生伪中断。使用此模板如果永远禁止产生FIQ中断,那就可以完全避免产生伪中断。
伪中断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决清楚的,详细资料您可以上网查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