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选取周立功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08-09-06):
现在做一个改造设备的项目,原来用的是研华的工控机,比较贵。
现在想用arm7做,因为完成的东西并不是很多,4个模拟量的输入,20个键,然后主要的是lCD的显示
想用zlg的开发板先试验做下,在自己做板子。
问题:因为lcd的显示大概一行有25-30个文字,需要15行,还需要显示一些柱状图,波形图,所以想选用彩屏来做。
因为不是很熟悉这块,所以问问坛里面的用过zlg的人,用哪个开发板和哪种液晶比较好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是用工控机来做吧

用ARM7做,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没人帮你解决的,要是量大的话,你可以去抄板工控机。价格也会下来的

楼主:
看到zlg2400带LCD驱动,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有人买了用过吗?

楼主:
还有2300的开发板的价钱是带书了的,还是书是另外买的啊?

网友B:
带书,可以选择我们的工控板。

网友C:
re

周工的270工控板,看起来很不错,估计有点贵,注意很久了。跑WINCE,linux,

楼主:
准备用smart2200的板子了。

网友A:
smart2200的板子的LCD速度太慢,而且不太好加密

网友D:
还是用工控机好一些

楼主:
2200不是开发了外部总线吗 不是io模拟来做的了,应该速度可以的吧。

网友E:
先买ATMEL

9261的工控板,先用起来.然后仿官方的开发板就行了.反正开发都是基于linux/wince开发.
或者直接买PC104板.
工控板可以代替2200的板子,2200可代替不了工控板!看你项目的需求也不算很高,用200M的ARM9应该足够了!2200就需要你从头干起,没有现成的软件平台可以用.

网友F:
有钱的主才用工控机!!

网友G(2009-05-14):
2200点240320的TFT LCD没问题

2200点240320的TFT LCD没问题
我有屏,也有2200点屏的评估板套件

网友G:
给个屏的规格图

http://fw7.99081.com/UserAdmin/DownLoad.aspx?FsLink=/data/QS-T280M1-DWG.pdf&FsType=pdf&UserRedirect=http://n.99081.com/wgc204&FsSize=127583&SubPath=/data

网友G:
LCD模块图

 相关链接:http://fw7.99081.com/UserAdmin/DownLoad.aspx?FsLink=/data/QS-T280M1-DWG.pdf&FsType=pdf&UserRedirect=http://n.99081.com/wgc204&FsSize=127583&SubPath=/data

网友G(2009-06-23):
TFT LCD 液晶屏 淘宝有卖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8888a369abab2650f0c62cb381bdbcd.htm

网友G:
TFT LCD 液晶屏 淘宝有卖

 相关链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8888a369abab2650f0c62cb381bdbc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