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定位变量(ADS)

楼主(2008-09-07):
(无正文)

网友A:
:

struct XX{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int e;
};
struct XX *psXX = 0x40000000;

psXX->a = psXX->b;
psXX->c = 123456789;

网友B:
最直接的赋值~~

     int16 *p ;
     p = (int16 *)0x40000010;
     *p = len;

网友C:
RE:jie841010

你好,如果一定要定位在某一个地址的话,建议使用指针操作。
定义:
char * a;
char * b;
char * c;
....
char * len;
然后指定地址:
a = (char *)0x40000000;
b = (char *)0x40000001;
....
len= (char *)0x4000010;
在后面的操作中使用指针操作的方式,例如
*a = 0x01;

3楼采用的方法并没有将len变量的地址指定到0x40000010。

网友B:
理解有出入~~呵呵~~

个人认为lz的意思是
例如:
len = 0x55
执行完操作之后
0x40000010地址对应的数据为 0x55

不好意思 语文没学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