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Keil下使用ADS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这有个Ulink,所以要用Keil调试我的LPC2138,但是在周公网站上描述的easyARM Keil那个文档中。讲components ,environments,and books中的folders选项中根本就没有Use ARM tools这一项.我下载的就是3.0x版本,文档上也说的是3.0X版本。不知道怎么弄,是不是要到2.32版本才行?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RE: MCUJunior

您好,我使用的也是Keil uVision3,Use ARM tools选项如下图所示:

楼主:
难道

  ??我的连Use settings from tool.ini都是灰色不可选,而且有的是Keil CARM,没有Use AR tools,我是3.04版本。
  我再弄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