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以太网问题? 谢谢

楼主(2008-09-09):
1、可否告知2300学习板上的电阻R13、R33、R34是干什么的,电路图上没有显示?

2、我参考2300学习板的以太网部分 做了一块电路板,采用的LPC2388+DM9161AEP,连接到电脑和可以检测到我的板子,但是部分收发数据。问题如下:

    1)我用easyjtag-h+ads调试,读取PHY芯片的5位地址为0x0f,在0到31之间,是正确的。但是开发板上读出的确是0x13.5位地址的外围引脚设置是一样的? 但是PHYAD【2.3】脚是悬空的啊,应该是1才对?

    2)在DM9161初始化程序中,我读取PHY芯片的17存器的值为:0xf330.不对,f位只能是8421中的一个值,否则就说明芯片可以工作在多种模式下,(10M,百兆等)? 在开发板上读取的数值基本相同,也不对啊,但是开发板不用仿真器的时候是正常的,why?

    3)我的板子PHY芯片的1寄存器的值为0x7849或0x7809,但是9的位置上显示没有连接,程序有跳回初始化程序,why?开发板设置断点的时候读取的值和我的相似,但是不用仿真器却正常,why?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