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周公,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LPC2214 看门狗试验的时候,设置了大概6、7秒的看门狗重起,在程序启动后,向串口发一串数据,然后等待看门狗重起,到时,看门狗重起,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我把喂狗程序加上去,就发现程序一直在重起,而且是不到看门狗重起时间就重起,这是怎么回事?喂狗程序是光盘里的,看门狗设置我只是把时间设大了些,
void feeddog(void)
{    WDFEED=0xaa;
    WDFEED=0X55;
}
主程序里:
    WDTC=0X00fff000;
    WDMOD=0X03;

网友A:
RE: ericfm

您好,我使用Smart2200光盘内的例程做了类似的试验,但并末出现你说的情况啊,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8  i;
    IO2DIR = LEDCON;
    WDTC = 11059200;        // 设置WDTC,喂狗重装值
    WDMOD = 0x03;            // 复位并启动WDT
    WdtFeed();            // 进行喂狗操作
    for(i=0; i<8; i++)
    {
        IO2SET = 0xf0000000;
        DelayNS(5);
        IO2CLR = 0xf0000000;
        DelayNS(5);
    }
    IO2SET = 0xf0000000;
    IO2CLR = 0x10000000;
    while(1)
    WdtFeed();
    retur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