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刚刚还好的呢,现在识别不了了~~咋回事

楼主(2008-09-10):
   调试板子的时候发现JTAG突然识别不到芯片了。。。在买的开发板上试了下,好识别的。换到自己做的板子上(2214和2103),都不能识别了,查了一下排线,通的。板子在这之前都能识别的哇~~~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也太快了,可坑苦了我啊。。。哪位大哥帮我看看~~

网友A:
先用ISP擦一下,断电后,然后再用H-JTAG检测一下

楼主:
回XDream

   按你的方法试了下,还是检测不到呀。。。

网友B:
RE

您好!
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是JTAG出了问题、还是你的调试板上。如果JTAG没有问题,建议将开发板与你的调试板原理图做个对比,看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C:
放一天,有时候也管用!

网友D:
测测那几个电压有没有,试试吧

楼主:
RE

  电平测了,应该不会有的。。。对比过了

网友E(2010-03-1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楼主早就不在了,看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