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RM死锁是怎样的现象?

楼主(2008-09-11):
请教ARM死锁是怎样的现象?我在百度上搜了好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A:
RE:jlsong1983

您好,请问是听谁说的呢?我也没有听说过,问问那个告诉你的人吧。知道之后分享一下。

网友B:
调试连接不上,内核发现不了。

网友A:
RE:立体几何

你好!
“调试连接不上,内核发现不了。”我们一般管这叫加密,没想到也叫死锁。
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使用ISP整片擦除就行了。

网友C:
也想问一下

我也不知道ARM死锁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操作系统中有死锁,ARM本身也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