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ZLG/IP中TCP通信时每帧最大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各位及斑竹好,有个问题请教,根据ZLG/IP中的设置:Tcp的最大包长度是1460字节,可我现在要发送的东西远大于这个数量,是不是要进行报文分段?还是要怎么解决?如果要分大家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包发不下 那肯定你自己协议解决

 你搞那么大得包,通信就有分险,说明你的协议定的有问题。

网友B:
我以前也这样发过

软件包中已经有这样的处理,用户不用担心你要发的数据量超过1460,如果你对每一个字节都有严格要求的话,分几个报发送可能会有一定风险。

楼主:
谢谢,

可是当我将send()函数(就是ZLG/IP中发送网页的那个函数)中的发送数据大小设为大于1460的数时,打开的网页就是空白,将那个数改回1460或以下的数,打开网页就正常,就是说如果发送的网页数据大于1460就不能在浏览器正常显示,torch888说的:软件包中已经有这样的处理,是什么处理?你是怎么发送的?

网友C:
用个抓包软件抓一下你发送的数据包

不能显示可能数据大于1460后格式有问题

网友D:
写得好的协议栈

是不用用户考虑这种事情的.........
当然,写得不好的话,就得你自己伤脑筋......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