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把数据定位到flash??

楼主(2008-09-12):
我可以通过
char * a;
char * b;

然后指定地址:
a = (char *)0x00000800;
b = (char *)0x00000801;
这样定义吗?
这样我可以变量写在ab中,每次从ab中读取数据 。

网友A:
你把ab定义成常数不就自动存在于flash啦,

为什么要自己指定地址,奇怪!

另外操作flash最好用ROMFS文件系统,不要直接操作地址,用名字访问。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弱弱地回应一下3楼

直接操作地址与用名字访问应该是一样的吧,用名字的话,经过编译之后,其实质还是操作地址吧,只不过是编译器自动给它分配地址.
不过ROMFS确实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文件系统,我查下资料去.

网友C:
和编译器有关。ads1.2不能自动写到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