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取数据终止

楼主(2008-09-15):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我知道,

有解决方案。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请大伙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您好:
进入取数据中止和取指中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非法地址进行访问(未分配使用的地址空间不能访问,保留作它用的地址空间不能访问)。常见的触发取数中止和取指中止的原因之一是利用指针操作缓存时越界了。
by:zlg_lbh

网友C:
re

    数据中止的直接原因就如楼上所言,但根本原因可能是自己写的程序某个地方出现了某个错误,很有可能是粗心一类的,结果程序运行来运行去,结果在某个地方发生了非法访问,导致数据中止。当然,也有可能是类似数组访问越界直接导致的。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取数

好的,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