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能不能在LPC2220这一类芯片上做双从站MODBUS

楼主(2008-09-15):
我想在LPC2220上做双从站MODBUS协议,但是在通讯试验过程中,有一边时断时续,是不是芯片的性能还不够造成的,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请问能不能在LPC2220这一类芯片上做双从站MODBUS(补充)

我想在LPC2220上做双从站MODBUS协议,但是在通讯试验过程中,有一边时断时续,是不是芯片的性能还不够造成的,请高手们指点。
补充一下:
试验环境是,LPC2220中的一个串口所连接的MODBUS RTU主站每隔100ms发送读100个字(words)指令过来,另一个主站每隔100ms发送写100个字的指令,有一边时断时续。

网友A:
LZ的要求似乎在8位机上都能跑开的?!

网友B:
re

买个现成MODBUS控制芯片就可以了,SPI<-->2UART

网友C:
RE:leecny

您好!
“100ms发送读100个字(words)”
100*4*11/0.1 => 最小波特率只要上了44000Hz就行了,所以LPC2200在资源是完全没问题。
如果通信时断时续,很有可能是软件处理问题。

楼主:
貌似还是很难弄。

我用19.2K接收80个字,也就是160个字节的时候,到现在另一个串口端发送100个字还是会卡,时断时续啊。两个的串口的中断竞争的非常厉害。
我实现的双从站,所以相对于主站来讲,非常被动。

楼主:
补充

我在进入每个UART中并为设置VICIntEnClr。因为看到网上提到有中断保护,是否双串口在产生中断的时候会出现此类冲突。那我要如何去设置有关中断的参数,请指教

网友D:
又一个不会设计驱动程序的

串口中断只和队列相关,不做任何解析处理,这是最标准的驱动程序设计。按标准的驱动程序设计,不可能发生LZ的问题。

楼主:
标准驱动程序

请问标准驱动程序设计的方式是什么。可否解释一下此驱动程序应该如何设计,或者应该参考哪些资料。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在串口中断中仅仅只是将字符移入自己规定的256个字节的缓冲区中存放,并为做其他事情。而且发送也仅仅是取数据存入16字节的FIFO中。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串口中断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后,是否一定要禁止外部中断,也就是调用OS_ENTER..的函数。

网友E(2008-11-09):
注释 就不要看了 这个版本的没有修改过来 还是以前51的程序修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