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老问题,LPC的中断按键去抖

楼主(2008-07-29):
周工的书上有中断按键的例子。不知道是想简单化还是嫌麻烦,反正都没软件去抖哦。貌似有点麻烦。无论是开定时器多次采样 还是中断里延时 都得重新设置IO的功能吧?只有GPIO功能才能读引脚值。是不是很麻烦?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too easy?

没人回应哦

网友A:
教材看看就好,不能当真

教材看看就好,不能当真,现在外面的垃圾教材太多了,没有一个能够有实用价值的,按键中断99.9999%的教材都是不会有去抖的,扫描一律都是按照call delay()去消抖,垃圾啊垃圾。

网友A: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好玩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好玩,看**特别是杂志上的**,开头先是说这项技术如何如何的先进,但一说到关键地方就会说由于篇幅有限,匆匆结束,或者说已经投入使用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只有鬼知道了。

楼主:
:)

都知道赚钱啊 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