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_JTAG问题

楼主(2008-09-24):
dbe: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203131638.pdf

网友A:
RE:09jiagege

您好!
这个提示是说没给AXD装JTAG的驱动。
点击AXD的菜单栏的“Option”选择其中的“configure Target”选项,重新配置JTAG驱动。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
光盘里是有相关说明,但不完全,我到http://www.hjtag.com/chinese/download.html上下了一个PDF( H-JTAG 用户手册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我建议把这个PDF加到光盘中。

另:光盘中的H-JTAG 驱动是H-JTAG V0.3.2版的。安装上以后还是不行。又重新到http://www.hjtag.com/chinese/download.html上下载了一个H-JTAG V0.4.1.EXE版本的,安装后能正常使用。其它版本也试过,没有成功,可能是设置问题吧,但H-JTAG V0.4.1.EXE版本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2009-10-19):
我用J-link!

网友C:
也不知道你到的要说什么,

网友C:
要是想说有问题,你就指出来哪里不让人满意。

网友D:
恩,是有些问题

网友D:
不过你可以到ZLG网站上去反映

网友D:
那样结果一定很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