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有没焊前测试2138好坏的插座?

楼主(2008-09-29):
LPC的芯片有没测试夹,可在焊接前测试,芯片好坏。
或底座是64脚焊在板上,上面可夹IC测试。
朋友焊了3块LPC2138,有2块32.768K都不起振,补焊好几次了。

网友A:
....

 不起振,就是芯片问题吗?也许是电路设计不完善,和别的复位电路焊接不好.

网友B:
好多年前的老问题了

是不是买到了库存芯片?

网友A:
....

NXP的启动和JTAG调试部分做得不怎么好,确实是个老问题.新片子其实也存在不少小问题,就是最近碰到:用ULINK不能调试,但是H-JTAG可以调试的问题,这个是在2366上碰到得.

网友C:
RE:lw2008

您好!
有那种测试芯片用的测试座,这在一些大元件销售商那里可以买到,好像那种座有点贵,而且用量也不大,可能不好买。如果在本地买不能不防在网上邮一个。

网友D:
这种座子到处都是,也就几百块钱一个吧

网友E:
这个需要自己做一个

我觉得买一个还不如自己做一个!就是一个测试座子+PACK板+底板!我看过同事做过一个!不过说实话,成本都不低!是开发板的5~6倍!但是也有一个好主意,你用2131的开发板做底板,自己买个64PIN的座子,画个转换板,300~500大洋也差不多能搞定,呵呵 前提是你有213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