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向周公请教一个关于ISP1161BM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周公您好,我的板子是smart2200,我现在做实验做到了第四章,第一个实验是usb-E2Prom实验,我把所有的线都连接上了,USB线也连接到电脑上了,实验程序用的是光盘上面的,可是跑起程序后,d3灯根本不亮,pc机同样不能发现usb设备,我仔细看了d13的使用说明,也试着在target.c文件中加了
VICVectCntl1 = (0x20 | 0x0E); //EINT0 通道分配到IRQ slot 1
VICVectAddr1 = (INT32U)Usb_Handler; //设置EINT0 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14; //允许EINT0
结果还是没有反映,做其他的实验就一切正常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ISP1161BM有问题呀,我是第一次用那个板子

楼主:
怎么没人回?人都去哪里了?

网友A:
放假了呗。。。

网友B:
RE:

您好!
抱歉,让您久等了。
这个实验正确的现象应该是运行程序后ISP1161BM板上的D3点亮一下然后熄灭,连接电脑USB接口后,D3闪烁、常亮,电脑提示安装驱动、、、。
如果D3没有亮,那么在调试时查看一下程序会停在哪一步,是否已经通过了Init_D13()。
排除电脑USB问题。
例程无需要修改即可正常运行,例程中已经有中断初始化过程。
先做这些测试,如果仍不能找到原因,再做进一步分析。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用f8跟踪到 _OSStartHighRdy();这里程序就一直不停地运行下去了,没法看到Init_D13()有没有运行呀,要怎么跟踪才能够看到下面程序是怎么运行的呀?
    而且程序没有停在哪里呀,一直运行下去的。
    我的电脑usb没有问题,因为电脑只有2个usb我是经常用的,插鼠标、u盘就满了,做这个实验时我是把u盘拔下来的,有时候也拔鼠标,鼠标,u盘都能正常运行的,所以我的电脑的usb应该没问题。
而且d3点亮一下然后熄灭这个过程都没有。

    还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用H-JTAG调试,bank0是flash,H-JTAG连接正常,调试的时候用的是RelOutChip,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并不是每次都正常,正常情况应该是点debug进入AXD环境,程序下载到flash后,点RUN,然后屏幕显示的文件是 main.c系统自动设置的断点的位置,再点RUN,程序就自动运了。
    但是有的时候在AXD环境下点一次RUN,程序就开始不停的运行下去了,屏幕显示的也不是MAIN.C文件,而运行结果是板子没有一点反映,按下板子上的reset键程序就运行了,这样就不能进行调试了。重新 checkflash也不管用,但有时候有自己好了。
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 ads本身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这种情况还经常出现,很烦人的

网友B:
RE:pingkai

您好!
在操作系统中调试,特别是遇系统函数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单步调试。设置断点观察程序运行情况。
H-JTAG下载文件较大时有可能出现通信不稳定的情况,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下载后在AXD窗口中查看反汇编代码是否正常,以此来确认是否正确下载。

楼主:
我在Init_D13()函数的OS_EXIT_CRITICAL();处设了一个断点,程序竟然运行到这里停止了,说明是读取芯片ID错误了。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
if (i != ISP1181B_CHIPID && i != ISP1181A_CHIPID && i!= ISP1161A_CHIPID)
其中并没有ISP1161B的id呀,但是d13ci.h中
#define ISP1161A_CHIPID         0x6123      //ISP1161B芯片ID
到底是谁的id呀?
怎么解决呀??

楼主:
是不是板子坏了呀

是不是板子坏了呀?这个问题我都托了很久了,希望能尽快解决。拜托啦,zlg_lly,谢谢你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回答呀?都这么久了,这么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