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ART的FIF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02):
UART的FIFO是什么意思?
它和UxRBR及UxTHR是什么关系?

我是菜鸟,盼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缓冲区。

FIFO就是缓冲区。发送和接收各有一个缓冲区,容量一般是有限的,比如16个字节。
发送时,你每次都写到UxTHR寄存器里,后面的就把前面的顶进去,然后最前面的先被发走,每个都不会丢失。就像压子弹。当然,FIFO也会有满的时候,再写进去就会丢失数据,要通过别的方法来判断。
接收和发送相似,只不过方向是反的。

网友B:
...

 ls正解.ls喜欢顶!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