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GPIO寄存器的疑问

楼主(2008-10-04):
2131GPIO模式下IOxPIN与IOxSET寄存器读出的状态有什么不同呢?
是不是这样:IOxSET仅是前一次对输出进行设定的状态,而IOxPIN是当前的管脚状态,可能是输入状态等。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E:boya_sky

您好!
更准确的说,IOPIN读回的引脚的真实电平。
有时候我们写了IOSET = 0XFFFFFFFF,但可能由于外部电路的原因,有些引脚电平没能置高,这时使用IOPIN就能读回这些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