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一次体验了NXP稀乱的引脚,无与伦比

楼主(2008-10-09):
LPC2478,总线的排列相比LPC22XX系列除了间隔排列居然还多了交错排列,
地址线和数据线、控制线在芯片的四周都有,难怪NXP自己不作DEMO板,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呢?

LPC24XX的手册也不是一般的差劲,找遍了整个EMC部分,其支持SDRAM是
其最大的亮点,居然在示意电路图部分只有静态存储器的连接示意图,
SDRAM的连接各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地址线的连接,一点有用的东西也没有写,
只是说动态存储器使用A0-A14,具体怎么连,想去吧

用马老的话来说,完全是“逗你玩”

网友:
呵呵。...

LPC2XXX系列的哪个好步线?都很乱,习惯就好..

网友A:
这是老话了...

   人家不要脸,提的意见从来不听。当然人家也牛。

   比如引脚混乱;
   ISP条件不好,容易误动作。
   ISPEN和Modem的DCD竟然同一个引脚......

网友:
NXP为了自己步线方便...

网友B:
其实,引脚倒还其次.

最恶心的还是DCD/ISPEN,不知道PHILIP的人怎么想的...............
这个别算到NXP头上,那时候还没NXP

楼主:
还有一个,LPC2478的两个振荡器引脚之间还夹着一个ADC的输入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啊

LPC24XX还是它时钟速度低,如果搞个速度高点的,或者DDR,
LAYOUT估计要吐血了

楼主:
当初用LPC2132的时候

两个串口和居然都和PWM共用引脚,而我要用一个串口和PWM
搞得相当的不爽

网友C:
的确如此,但也没有办法。

网友D:
用STM32,就好了,

我们是ST的代理,已与多家STM32客人在合作,经验丰富,可以提供你需要的帮助,需要在STM32上了解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邓世宏
Simon Deng
  文晔集团/庆成企业有限公司
*************************************************************************************
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区南区南一道创维大厦C区3楼
TEL:0755-2674 3880 转6139   FAX:0755-2674 4053
M/P:13602587155
E-mail: simon.deng@wtmec.com
Http: www.qce.co.hk    www.wtmec.com
MSN: Sac87155@hotmail.com
Skype: pcicsz

网友E:
.....

SIMON还是WTMEC的了.哈哈

我以前在上海WTMEC,搞TI.

对于NXP的ARM走线混乱真是头疼至极。

之前LPC2378一个简单电路,硬是让我LAYOUT了一个星期。

IC做的一点没有美感。

要不是ZLG撑着,才懒的用。

网友F:
ZLG招牌在这

有ZLG这个招牌撑着呢,放心用,意法有吗?
这些问题是交给Design Hous处理的,对用户透明。

网友B:
LS

如果一家公司的开发如此依靠另一家公司,是很有前途的.
当然,有人提供技术支持是好事,但别神话了.ST官方做的就比NXP好,nxp也只是有zlg支撑着.但是关键还是看半导体出的产品好坏!
根据技术支持来选择公司,只能说你可悲!技术支持顶多就是一个因素而也.

楼主:
我没有体验过ZLG的技术支持,只是觉得买东西还可以

如果是有项目做,前期有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好的,推荐一些方案,
也会介绍一些别人的项目经验,有利于选型

网友G:
现在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芯片,对自己来说能很快的上手,很快的工程化就是好的芯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工程师使用惯了一种芯片就不想再换了的原因(除非是成本差很多)也许,ZLG的作用就是在这里!
  但是就算ZLG再好,做技术支持做的再好,前提还是在ZLG这里购买芯片,这就是市场规律,到头来关键还是看项目是否可以成功,成功了谁的作用都是积极的,不成功的话就怎么说也是白搭了!所以,选择的权利还是在老板的手里!工程师只能其一定的作用!

网友H:
周立功的服务不错啊!

周立功的资料很多,技术支持还不错!

网友I:
SDRAM连接,ZLG的板子上有的。

网友J:
.

STM32的对我来说也很糟糕,因为我本来希望CAN和USB都能用的,但偏偏STM32的这2个外设因为公用ram而互斥了(T_T),还是得用NXP的

网友K:
赞成

绝对赞成,确实相当之乱,走线实在是太痛苦了

网友L(2009-01-06):
我觉得NXP芯片bug多

我现在用LPC2214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芯片复位时,IO口的状态不是输入,而是一种不确定状态,有时输出高电平,有时输出低电平。而且每个批次的货特性还不一样。我有一个产品,就是用IO口来控制关机的,结果,在软件发出关机命令后,电源掉电,这时复位芯片输出复位信号,有时控制脚这时又
输出开机信号,导致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