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下周工,LPC2478如果连接32位的SDRAM BA0/1该连那个地址线

楼主(2008-10-09):
连16位的SDRAM在KEIL的演示板电路图里面有,
而32位的SDRAM的BA0/1是连A13/14呢,还是从SDRAM的地址线往下顺序连接呢?
比如SDRAM用了A0-A11,BA0/就连接A12/A13?

另外,32位SDRAM地址线的连接应该是从地址线A0开始吧?

感觉是:连接基本靠猜

楼主:
难道LPC2478和LPC2460还不一样?

如图是KEIL的MCB2460的SDRAM的连接

楼主:
顶一下

ZLG的LPC26XX都做了那么多产品,好歹指点一下嘛

楼主:
ZLG的高手们貌似放弃了这块地盘?

ZLG的高手们貌似放弃了这块地盘?

网友A:
32位SDRAM 连接说明

对于NXP LPC2400系列ARM7, 若要连接32位SDRAM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
1. 行列地址
   无论是8位、16位还是32位SDRAM,其行列地址都是从A0开始连接

2. Bank地址
   Bank地址也始终连接在A13、A14上。

3. 数据输出
   8位、16位还是32位SDRAM输出的数据位宽为8、16、32而已。即使用到的数据线有所变化。

4. DQM
   DQM可以对不需要的数据进行屏蔽。

楼主:
我想要的就是第3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