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368 SD操作的紧急求助啊。

楼主(2008-10-11):
SD模式下,写块操作,填满FIFO之后,总出现这个错误,大概是什么原因呢。搞了好久了,搞不定,谢谢

if (Status & MCI_TX_UNDERRUN)                            /* 发送数据时FIFO下溢错误 */
        lpc_mci.RxTxFlag = SD_ERR_HARDWARE;

楼主:
继续调试发现

继续调试发现,只要往FIFO写入一个WORD,MCIStatus就变为0x00000010了,怎么填充一个就出错了呢

楼主:
MCIFifoCnt

另外MCIFifoCnt一直为0,怎么回事啊,有人读过这个寄存器吗

楼主:
MCIFIFO = DataWord

DataWord = ((INT32U)lpc_mci.pSendBuf[lpc_mci.SendCnt]) +
                       (((INT32U)lpc_mci.pSendBuf[lpc_mci.SendCnt + 1]) << 8) +
                       (((INT32U)lpc_mci.pSendBuf[lpc_mci.SendCnt + 2]) << 16) +
                       (((INT32U)lpc_mci.pSendBuf[lpc_mci.SendCnt + 3]) << 24);
            MCIFIFO = DataWord;                             /* 向FIFO写入一个32位的数据 */

查看内存发现,执行MCIFIFO = DataWord之后,16个FIFO都被填充为DataWord了,谁知道为什么啊

楼主:
问题搞定

把速度设置为低速,一切正常了
但是上面的问题,依然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填充FIFO的时候,不可以单步运行,否则就underru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