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如何将LPC2378的FIO设置到最高速度!

楼主(2008-10-13):
我的硬件环境是smart2300开发板,现在想把IO设置到最高速度,具体设置如下:
1:PLL设置
    #define Fosc     12000000    // OSC = 12MHz
    #define Fcclk    (Fosc * 6)    // 主频 Fcclk = 72MHz
    #define Fcco    (Fcclk* 4)      // 288MHz
    #define Fpclk    (Fcclk)            // 外设工作频率
    #define PLL_NValue    1
    #define PLL_MValue    (((Fcco/Fosc)*(PLL_NValue+1)/2)-1)
    #define CCLKDivValue    (Fcco/Fcclk-1)
    #define USBCLKDivValue    254

2:MAM配置
        MAMTIM = 3;
        MAMCR = 2;

3:GPIO设置
    PINSEL0 &= 0x00000000;    //设置 P0.0--P0.15  为GPIO
    PINSEL1 &= 0x00000000;    //设置 P0.16--P0.31 为GPIO
    PINMODE0 &= 0x00000000;
    PINMODE1 &= 0x00000000;
    SCS |= 1;        //设置为高速IO
    FIO0MASK = 0x00000000;    //不屏蔽任一位
    FIO0DIR = 0xFFFFFFFF;    //方向设为输出

各位dx帮我看看我的设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IO输出速度?
如何才能实现zlg网站上说的“128位宽度接口/加速器可实现高达60 MHz工作频率”?
先谢过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如何设置才能实现zlg网站上说的“128位宽度接口/加速器可实现高达60 MHz工作频率”?

网友A:
ZLG的高手们貌似放弃了这块地盘?

ZLG的高手们貌似放弃了这块地盘?

网友B:
RE

您好!
“128位宽度接口/加速器可实现高达60 MHz工作频率”
这个说的是读片内Flsah的速度。
并不是操作IO口,我们测试过IO口,最高速度也只能到11MHz左右(使用快速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