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292数据总线输出问题

楼主(2008-10-15):
   在实际项目中,我用LPC2292作为处理器进行傅立叶变换和相关的数据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P2口16位数据总线送给FPGA进行相关操作!可是如何从数据总线输出数据呢?C51单片机在总线可以设定个地址,向该地址写数据就能把数据输送出总线上.LPC2292的P2口没有具体的地址啊!怎么输出数据到总线上呢?请指教!!!

网友A:
知道这么把数据写入指定的内存地址吧

LPC2000系列从2G到3.5G寻址空间是留给片外存储器的,对这个地址区域的写入操作就会自动把地址和数据送上P3的地址总线和P2的数据总线。

例如:
uint16 *point16;
point16 = (uint16*)0x80001020; /*0x80001020在2G之后了*/
*point16 = 0x1234              /*0x1234被自动送上了P2的数据总线*/

楼主:
请教LPC2292数据总线输出问题

谢谢,2楼!我明白了!

网友A:
补充一下

在对外部I/O器件操作前,应该首先正确配置P1 P2 P3的相应引脚状态,具体方法参阅芯片手册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EMC”部分,或者ZLG配套书籍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