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68 IAP疑问

楼主(2008-10-15):
使用IAP过程中,需要烧写的数据从哪里来?
是不是通过串口,SPI,并口接收的数据然后进行烧写?
读取板上存储器的数据是否也可以进行程序升级?

网友A:
RE

通过串口下到RAM里,从RAM读数据写到FLASH去

楼主:
通过数据总线读取存储器上的数据可以吗?

通过数据总线读取存储器上的数据可以吗?

楼主:
是不是只能通过串口获取下载数据

是不是只能通过串口获取下载数据

网友B:
有关IAP问题

您好:
   关于您所说的问题可参考如下解释:
1.使用IAP过程中,需要烧写的数据来自局部总线上的SDRAM, 不能使用通用USB SRAM和以太网SRAM
2.是不是通过串口,SPI,并口接收的数据然后进行烧写?是,只要在通讯过程中调用IAP函数
3.读取板上存储器的数据是否也可以进行程序升级?
这个问题中您应说明这个存储器指哪里的存储器SDRAM,Flash还是其它。不过不管是哪的存储器只要您调用IAP低层函数就行,注意遵守IAP升级程序的编写规范,具体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相关IAP教材,你会明白的

楼主:
感谢5楼的答复

感谢5楼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