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的普通GPIO脚直接接地后,该GPIO置高,会否损坏该点?

楼主(2008-10-27):
无意中该GPIO直接接地了,又给该点置高了,该点是否会损坏?

网友A:
RE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写个操作该IO口的小程序,看看操作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B:
?

GPIO设置为输出口,并且将该口置"1",此时对地短接时间短问题不大,以前我碰过.当发现错误立刻修改后,该口可以使用.时间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