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SD知识

楼主(2008-10-30):
SMARTARM2200光盘中有读写SD卡例程,但都是处理卡块的,没有处理文件系统的.请问哪里有这方面例程,此外ZLG.FS中有SD.C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好多都是处理文件的,如果我想用到我的工程中,应该如何操作?文件系统处理客户怎么添加。请指点一下。

网友A:
Re:dsoyy

SmartARM2200中的SD卡驱动都是以块为单位处理的,不过例程里面没有带文件系统的。

ZLG.FS中的SD.C文件是实现文件系统和SD卡驱动的接口,文件系统通过SD.C中提供的块读写函数,来实现对SD卡以文件系统方式的操作。使用时需要注意SD.c中的接口和SD卡读写块函数的接口是否一致。一致的话,用户直接在玩呢间系统中使用OSAddFileDriver()函数,将SD.C中和SD卡底层驱动相关的接口函数添加进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