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9与tja1050的电平兼容问题

楼主(2008-10-30):
lpc2119与tja1050能否直接相联,是否存在电平不兼容的问题,lpc2119的数据手册上写了46个IO口可以承受5V的电压,除了设置为普通IO以外的其他设置是否也能承受5V的电压呢?望大侠赐教!

楼主:
电路如图

网友A:
?

5V虽然可以用,保险点还是用电阻分压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