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求助!

楼主(2008-10-30):
LPC2478,要同时使用USB HOST,USB DEVICE和TFT LCD,可是LCD占用了USB_PWRD1和USB_OVRCR1引脚,这样是否就不能在PORT1上使用USB HOST了?
有点郁闷,不知有没办法解决?

网友A:
RE

这和你使用的LCD屏有关,如果你选用的LCD需要相应引脚做为LCD控制器的数据总线,那么就不能用了. 而不同LCD屏使用到的数据总线也不一样,具体情况可以查阅一下数据手册.

楼主:
ZLG_Dengz

只要是TFT的屏,都要占用这两根引脚,就没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B:
你可以考虑用外部lcd controller

楼主:
RE hjiongh

能否推荐一款便宜的lcd controller,选用LPC2470就是选中它的多功能,再加一LCD控制器,成本又升了,请推荐一款便宜的控制器,谢谢了!

网友B:
RE hswqs

我不用lcd controller,曾经打算评估一下的,后来中途放弃了。
你usb为何既要做device,又要作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