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boot code

楼主(2008-10-31):
LPC2468的Datasheet中关于地址MAP的一章说到,the entire Boot ROM is mapped to the top of the on-chip memory space。而datasheet中6.2的Memory mapping control usage notes的图中显示 8kB boot rom 的位置在0x7FFF E008—0x7FFF FFFF这8KB的空间里。(也就是前面说的MAP到内部存储空间的顶部去了)。问题是此图中还有一个区域是Boot Flash,位置是0x7FFE E000—0x7FFE FFFF这8KB的空间。图中说RE-MAPPED FROM TOP OF FLASH MEMORY)那么二者是不是对应同一空间去了(内部flash的顶部)??如果不是,二者有什么区别??到底这个“entire Boot ROM”是不是在内部flash的顶部??还是在其他地方??还有,望解答,谢谢

另:对于2470这种无内部flash的器件,DATASHEET上说内部有一个on_chip ROM存放 boot loader,但datasheet似乎没有告之位置。(如果是在on-chip memory的顶部,0x7FFF FFFF-0x7FFF E000,那么为什么要需要re-map呢

网友A:
RE

     BOOT ROM存在于片内Flash的结尾处,具体位置根据Flash的具体大小而定(导致真实的IAP函数地址会因内部Flash大小的不同而变化,降低了可移植性).
     而你看到的"存在"于内部空间顶部的BOOT ROM,实际上只是对片内Flash末尾处BOOT ROM的一个重映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固化的IAP函数有个固定的地址,以供调用,提高代码可移植性.

楼主:
再问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还需要一个boot flash(不是boot rom),而且也是映射到内部flash的顶部?
同样,对于无flash的器件,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内部flash的顶部,那么boot rom映射的又是哪个空间呢??

网友B:
RE:philoso05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提问中提到的boot flash与boot rom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在没有内部flash的芯片(只是没有用户可控制Flash)仍然存在这样一个boot flash(boot rom),这一部分空间对用户是不可见的。
这些概念对于应用来说并不重要,在我们出的书上也只是简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