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疑问:关于 zlg/fs 的一段代码

楼主(2008-11-01):
在文件Fat.c中 FATGetNextClus()函数:
case FAT32:
       SecIndex = Index * 4 / Disk->BytsPerSec + Disk->FATStartSec;
       ByteIndex = (Index * 4) & (Disk->BytsPerSec - 1);
       break;
请问  Index*4/Disk->BytsPerSec 为什么要除以每扇区字节数Disk->BytsPerSec

网友A:
RE

看看前面:
    case FAT12:
        SecIndex = Index * 3 / (2 * Disk->BytsPerSec );
    ......
    case FAT16:
        SecIndex = Index * 2 / ( Disk->BytsPerSec );
    ......
    case FAT16:
        SecIndex = Index * 4 / ( Disk->BytsPerSec );

fat12 -- 3/2
fat16 -- 2
fat32 -- 4
通过这么一类比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