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2不能flash调试和烧写

楼主(2008-11-03):
周工好:
 自己焊了块2292的板子,选择debuginRam程序能正确的跑,但一选dubuginflash 或relinflash就进不了main,不能flash调试和烧写,,我用的是你们网上的lpc2100的模板,请指教?

网友A:
RE:huangbingg

您好!
请问您的Boot设置好了吗?

网友B:
RE

请查阅我们实验板附带的书籍和实验手册吧,里面有程序调试烧写的详细说明.请注意跳线和下在选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