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量产的时候都用什么方法烧程序?

楼主(2008-11-03):
LPC的片子 量产的时候大家都用什么方法烧程序? ISP? JTAG?

网友A:
烧写方法

ISP, JTAG这些都可以.... 升级用IAP就可以完成.

楼主:
:)

我知道都可以.量产的时候是给生产线工人去烧的,所以方便点的比较好,so?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器啊,操作简单,适合生产线工人大批量烧片。

网友C:
SmartPRO5000U

用SmartPRO5000U,适合量产,操作简单,详见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asp

网友D:
用编程器

网友E:
不错

那个ZY501A不错,可以编程我用的lpc2146 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F:
RE:liwenz

呵呵....
我们研发的SmartPRO系列更是可以烧上万种芯片呢。。。。

网友G:
。。。

 如果是月产1k一下,工人会电脑,ISP是可以的,当然编程器更好。多了,加上工人一点电脑不会,那就用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