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68以太网

楼主(2008-12-10):
请教周工:用以太网可以实现跟串口一样与PC进行简单协议的数据通信吗?

(在没跑操作系统的前提下)可以像串口一样初始化之后,把要发送的数据送到发送缓冲器中这样就发送了吗?不要用到任何协议吗?要不要以帧的格式发送?

网友A:
。。。

 可以实现,如果你只是一台电脑跟板子连,是可以的,只要将程序接收发送,中断和驱动写好,呵呵,但是,这些程序也是很大的。
 当你连到局域网时,必须加上别的ARP,ping等协议,要不用不了。
 然而如果用网线,肯定是为了方便远程或局域网里用,否则整这么累,不直接用串口。。。?呵呵

网友B:
RE:

    呵呵,如果你只是PC和开发板直连的话,可以收也可以发, 前提是你会写WINDOWS的底层驱动,那样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定义你自己的协议格式,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但要注意物理层的帧过滤功能的相关设置)。
    实际上,在我们开发的附带光盘里有基于TCP/IP协议栈的例程和PC端调试工具,你可以不理会协议栈原理,直接进行数据的收发,方便你的调试。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请教

也就是说开发板的以太网要与上位机实现通信就要基于TCP/IP协议的基础之上??那怎么才能把TCP/IP协议写到程序中?一般的应用在产品中TCP/IP是不是都是买现成的?

网友C:
怎么都到24XX 了, 我还想用238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