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程序在片内RAM中运行正常片内FLASH中运行出错

楼主(2008-12-10):
程序在片内RAM中运行正常,片内FLASH中运行出错,CPU是LPC2214,无外扩RAM,FLASH,工程模板是LPC2100工程模板,请各位大侠及周工指点,谢谢!

网友A:
工程模板用错了。

楼主:
RE

工程模板应该没有错
周工能否给点意见

楼主:
re

现在遇到了更为麻烦的事情,LPC2214连续跑了几天几夜,突然死机,从此以后JTAG就无法识别CPU了,将LPC2214重新焊接,电源电压均正常,仍然无法识别CPU,难道是LPC2214烧掉了?哪位遇到这样的情况,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B:
工程模板问题

你应该是工程模板用错了,去搞个LPC2200的工程模板,因为LPC2100的工程模板跟LPC2200中的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不同。

楼主:
re

 我已经修改了工程模板,并且确定工程模板无误,ISP都试过,FLASH并没有加密,周工的意见如何